关于GEPLC模拟量参数问题

楼主(2019-09-27):
求助,机组LCU GE VerMax PLC配置为1个16点AI,2个32点DI,1个32点DO,现在的状况是PLC的后台通讯都正常,但是模拟量全部都不正确,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怎么查询该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全部不正确什么意思?你采集的模拟量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而且采集进来的数据是整数类型,你应该按照对应关系转换为工程量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不正确什么意思?你采集的模拟量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

就是采集的电流信号与电压信号参数全部对不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2020-02-25):
我也遇到此问题 就是采集的电流信号与电压信号参数全部对不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C(2020-10-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