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螺杆空压机预防性大修的具体项目

楼主(2019-09-27):
空气压缩机是工厂生产的命脉,对空压机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是保证其正常运转的前提。螺杆空压机机头是核心部分,长期处于高速运转状态,类似于大多数运转机器,其在运行到一定时间或年限后,螺杆空压机机头必须进行预防性大修,因为空压机主机在经过长时间高速运转后会出现以下问题:

1.间隙增大

A、 主机的阴阳转子间的距离增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压缩机在压缩的过程中泄漏(即回渗漏)增大,排出机器的压缩空气体积变小。体现在效率方面就是压缩机的压缩效率降低

B、阴阳转子与后端盖和轴承处的间隙增大,主要会影响到压缩机的密封性和压缩效率,同时对阴阳转子的使用寿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很多机械故障最初成因都是轴承与主轴之间的间隙造成的。

2.磨损增大

众所周知,只要是机械在运转都存在磨损,正常情况下因为有润滑液润滑,磨损会减轻很多,但长期高速运转,磨损是在慢慢增大的。以高端轴承为例:在近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如长期空转、润滑液足够干净、冷却系统足够好、及使用环境温度、湿度等等),也只能保证数年。就压缩机主机而言,除轴承外还存在其它部件的磨损。如轻微磨损不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很容易导致磨损增大、造成其它主要部件的损坏和磨损。

3.部件变形

空气压缩机主机是压缩机的核心压缩部件,其内部部件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的环境中,再加上高速的运转,时间一长必然存在部件变形的现象。同时,造成变形的原因还有使用环境因素,而空气压缩机一般使用的环境的空气中都会有尘埃和杂质,这些细小的固体物质在进入机器后,日积月累若结成较大的固体块,就有可能造成阴阳转子变形,间隙增大,严重的会导致主机卡死。

4.部件损坏

在空气压缩机主机部分的易损部件主要有:各种垫片、密封圈、轴油封等,尤其是轴油封,长期处于高温、高压、和高速运转的环境中,其使用寿命比大大缩短。其损坏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压缩机漏油,如未能及时发现,则会造成阴阳转子和轴承因缺少润滑而烧毁。

5.成本增加

这里成本指保养成本和电力成本。由于空气压缩机主机在长时间运转未大修,部件磨损增大,一些磨损的杂质留在主机腔内,会造成润滑液寿命缩短,同时,由于杂质的原因,油气分离器芯和油过滤期的使用时间大大缩短,造成保养成本增加。在电力成本方面,由于磨擦增大和压缩效率降低,必然会造成电力成本增大。另、由于压缩机主机的原因造成的气量下降、压缩空气品质下降也会造成生产成本的间接增大。

所以,空气压缩机主机在长期运转后未大修可能引起的后果,不仅会造成压缩机本体的严重损坏,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同时,会给生产带来严重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因此,空气压缩机主机在运行一定时间后进行预防性大修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6.空压机大修判断与具体项目

螺杆式空压机的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但在实际生产中因长期保养和维修不到位,很多仅使用了10年甚至更短时间的螺杆机不但运行状况很差、耗电量巨大、故障不断、运行费用相当高,不少用户甚至

将其归类于“待报废机组”。目前空压机行业进行主机大修判定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个:

根据机组运行时间判定:空压机组运行时间累计达到20000小时或者投入运行4年后须安排主机进行大修。

根据机组实际运行检测分析判定:通过对机组运行参数如噪音、运行电流、运行温度、排气量、主机振动等进行相应的数据检测分析,判定是否需要进行主机大修工作。

空压机的大修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a、大修主机及齿轮箱:

更换主机转子转动轴承

更换主机转子机械轴封、油封

更换主机转子调整垫

更换主机转子密封垫

更换主机转子组合垫

调整主机转子精密间隙

更换齿轮箱主/付转动轴承

更换齿轮箱机械轴封及油封

调整齿轮箱精密间隙

调整齿轮箱齿轮精密间隙

b、电机轴承加黄油

c、检查或更换联轴器

d、清洁保养空气冷却器

e、清洁保养油冷却器

f、检查或更换止油阀

g、检查或更换卸荷阀

h、清洁水气分离器

i、更换机油

j、清洁机组各散热面

k、检查各电器元件工作情况

l、检查各保护功能及其设定值

m、检查或更换各管线

n、检查各电器元件接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