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9-09-27):
我下载了屏幕程序到DOP-107BV。第一次成功下载,但是第二次就没有办法再下载程序到HMI了。每次下载的时候,HMI 就beep叫一下,然后死机.

也许我程序有问题, 但是如果程序有问题就没有办法下载修改过程序,如何是好?我已经废了7个触摸屏了. 怎么回复到出厂状态?怎么下载新程序?

网友A:
从未遇到过你这问题,而且废了7个触摸屏,真的挺佩服你的,换一个下载线试试吧,如果程序有问题,下载之前也无法编译,所以程序也不会是大问题,再说程序问题还不至于把触摸屏搞坏

楼主:
程序编译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下载屏幕文件。如果不下载,屏幕程序也正常工作。

可以,我现在没有办法修改程序了。

引用 网友A:
从未遇到过你这问题,而且废了7个触摸屏,真的挺佩服你的...

网友A:
那就要联系厂家了,只要你正常操作,那就是产品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B:
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C(2021-06-06):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谢谢!

看不懂你在找啥???

网友D(2021-09-25):
进屏系统把USB模式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