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dcs和honeywell的pksc200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09-27):
以前用过honeywell 的pksc200系统,最近单位有个工程,客户希望用ABB的dcs系统,不知道两者具体有什么联系。

网友A:
没什么联系吧,只是两个不同品牌的DCS而已

网友B:
基本没什么联系。

pks 200也太老了把。

abb dcs 也没有多好。

要用建议用最新的系列吧。

网友B:
基本没什么联系。

霍尼的 200也太老了把。

abb dcs 也没有多好。

要用建议用最新的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