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DCS系统(操作员站、工程师站)时间与实际时间不一致

楼主(2019-09-27):
ABB DCS系统(操作员站、工程师站)时间与实际时间不一致,请教在哪修改?大家帮个忙。

网友A:
从新下载更新一下程序就可以了,有个时间同步功能

网友B:
默认后台是自动同步时间的。

你可以在EW里面 控制结构里看看现在时间差多少

一般重启后都会自动去链接。

楼主(2019-11-04):
已经同步时间,谢谢

网友C(2020-10-07):
时间不同步有啥后果吗 对趋势有影响吗

网友D:
说的很好

网友E(2020-12-18):
现在每个按钮的变量都不同,都是布尔量

网友F:
CBF联机后点击时间设置,就能与电脑时间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