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FANUC机器人后台逻辑指令设定和接触跳转功能

楼主(2019-09-27):
发那科机器人后台逻辑指令设定和接触跳转功能是FANUC机器人的重要功能,今天小编带你来了解一下。

FANUC机器人后台逻辑指令设定

用户在使用FANUC机器人进行编程示教时,有时会希望主程序运行的同时,能够同时运行其它的程序,这种“其它的程序”称为后台逻辑。

使用后台逻辑时,可以在后台执行只包含对应后台逻辑指令的TP程序。程序从最初到最后被反复执行,该执行不受急停、暂停、报警的影响。

设定后台逻辑的步骤非常简单:

1.按下MENU键

2.选择SETUP

3.选择BG LOGIC,进入如下画面

这里分三块内容进行简要说明:

(1)后台逻辑的程序类别为TP程序,不可以包含运动组,即程序属性必须是这样的:

TP程序中可使用的指令、数据及运算符有:

(2)后台逻辑状态,主要有三种:

停止:程序已停止

运行中:在标准模式下运行程序

运行(快速):在优先模式下运行程序

按下F2运行后台逻辑,包含不能使用字符时,发生错误;按下F3则可以停止程序的后台运行。

(3)模式,有两种执行模式:标准模式和优先模式。

在两种模式下都可以在后台执行所有复合运算指令。

使用后台逻辑时,需注意最多可以同时执行8个程序作为后台逻辑。在后台执行程序时,不能编辑该程序,不能作为通常的任务来执行。尚未在后台执行程序时,可以将该程序作为通常的任务来执行。在后台执行程序时,不能通过覆盖相同名称的程序来加载。

最后总结一下,后台逻辑指令可以在后台执行特定的TP程序。执行的程序可对前台运行的程序起辅助作用,且不会影响前台主程序的运行,希望此项功能对FANUC用户有所帮助。

接触跳转功能

接触跳转功能,即Touch Skip Function。此功能是一个选项功能,和标准功能中的Skip Condition指令不同。标准功能中的Skip Condition指令,是在编程时设定一个条件,当机器人运动过程中满足这个条件时,会立刻跳转到程序其它行。而Touch Skip Function,用于监控任意多个轴的扰动扭矩,当任意轴的扰动超过了设置的阈值时,就会执行高速的跳转。使用此功能,可以避免机器人在位置干涉时出现碰撞报警,以保持运动的连续性。

当设置Touch Skip功能时,“SETUP/TOUCH SKIP”界面将会显示;使用该功能时,能够调用接触跳转子程序。

注意:当使用Touch Skip功能时,系统变量$MISC_MSTR.$HPD_ENB必须为TRUE(默认值为FALSE);如果$MISC_MSTR.$HPD_ENB不为TRUE,请设置为TURE,并重启。

在“Sch.No.”中输出一个值,可改变条件的编号

针对每一个轴的扰动,可设置最大值、最小值和enable/disable

在上图中的设置中,J4轴的扰动最大值为3.50[A],J5轴的扰动最大值为3.00[A]。也就是说,当机器人J4轴在运动过程中扰动扭矩达到3.50A时,触发Touch Skip条件,从而发生程序跳转,跳至后续程序的某一行,并中止当前运动指令。

进入STATUS-AXIS-DISTURBANCE界面,可观察扰动状态(如下图)。观察机器人运动过程中各轴扰动扭矩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并作为参考,来设置TOUCH SKIP界面设置合适的扰动值最大值或最小值(即阈值)。

在TP程序中,Touch  Skip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

1:  CALL SETSKCOL(1,1) ;

2:  CALL CLSKP_G1    ;

3:  L P[1] 20mm/sec FINE    ;

4:  L P[2] 20mm/sec FINE Skip,LBL[1],PR[1]=LPOS    ;

5:  MESSAGE[TOUCH] ;

6:  END ;

7:  LBL[1] ;

8:  MESSAGE[NO TOUCH] ;

9:  END ;

其中,子程序SETSKCOL的参数含义为群组1内各轴的扰动阈值设置了条件编号[1];子程序CLSKP_G1包含了跳转条件为 “群组[1]的任意轴上扰动超过了阈值”。 程序第4行中带有高速跳转指令的运动,当触发了SKIP条件后,执行下一行(第5行),并将当前位置存入PR[1]。当没有满足跳转条件时,执行跳跃到标签LBL[1],执行第7行。例如,当运程序第4行的过程中,机器人与外围设备发生了接触,且J4轴扰动扭矩值达到了上限,机器人就不会完成第4行的运动指令,实现接触跳转。

使用此功能后,在可能存在干涉的环境下,可有效地避免机器人与外围设备的碰撞,达到保护机器人和外围设备的目的,保证生产安全。

网友A:
内容金彩,感谢分享;;

网友B(2019-12-06):
好内容,OK。

网友C(2023-07-19):
非常感谢,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