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子程序中的SM0.1为什么不执行

楼主(2019-09-28):
200smart子程序中的SM0.1为什么不执行,我住程序调用子程序。然后子程序使用SM0.1为什么子程序没有达到调用子程序初始化的要求

网友A:
因为SM0.1是CPU上电时扫描一周期。

不是主程序每次调用时扫描一周期。

网友B:
执行速度很快,你看不到变化,你可以用来置位一个输出,看看效果,上电的时候触发一次,速度很快

网友C:
楼主的子程序是需要一直调用,还是循环到某个点需要调用

网友D:
子程序中SM0.1有没有执行,最直接的判断就是在SM0.1后置位一个输出,看PLC有没有反应。

另外你说的“然后子程序使用SM0.1为什么子程序没有达到调用子程序初始化的要求

到底是主程序调用一个有SM0.1执行语句的子程序,还是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然后一个有SM0.1执行语句的子程序再嵌套调用一个子程序?

网友E:
一楼说得不错!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然后子程序里面用sm0.1初始化一下变量或者某些库?你主程序用的是sm0.0调用的子程序吗?子程序的第一行就是sm0.1初始化?如果是这样的话,sm0.1应当调用一次,初始化子程序了。因为我本身也用过,用来初始化mudbus-rtu通讯。建议把程序截图或者发上来

网友G: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H(2021-03-11):
必须是要第一个扫描周期能进入子程序才可以扫到sm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