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518.706M与mcgs触摸屏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9-09-28):
宇电AL518和706M 这两种仪表与昆仑通泰触摸屏通信问题,1.怎样读取当前值,2.怎样读上下限值?3.如果通信成功,能通过触摸屏设定参数吗?

网友A:
仪表应该支持MODBUS通信协议,你可以先我modbus调试助手按照命令格式发送数据,看看收到的数据是不是你想要的。有的时候接收到的数据也想高低字节是反的,还有省略小数点,这些都需要你收到数据以后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