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LC模拟运行

楼主(2019-09-28):
初学倍福PLC,电脑是win7的64位操作系统,想要在电脑上编辑和模拟运行程序,请问各位需要相应的安装什么软件?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你根据PLC型号去找相关手册看看,一般手册上都有讲解,需要用什么编程软件也会具体说明

网友B:
安装TwinCat软件,在倍福的官网可以下载到TwinCat3,可以试用30天,至于想不花钱就用到,那么你只能用到TwinCatV2版本的软件了,V3只能买正版,或者1个月重装一次。

仿真不需要另外安装,TWinCat使用Codesys作为编程,Codesys内置仿真。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TwinCat软件,在倍福的官网可以下载到Twin...

好的 谢谢

网友C(2021-12-02):
授权问题可以与我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