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温机常见的10大问题,教你做模温机小专家

楼主(2019-09-28):
1、模温机三根电源线怎么接?

模温机使用380V三相电源,为防止泵浦反转,一般装有逆向保护器。如果三相电顺序接错,会自动报警,此时只需要调换其中两根即可解决。

2、模温机管路和进出口如何连接?

模温机进出口和用热设备连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因此模温机的出口接用热设备进口,然后再回到模温机管路。需要注意模温机进出口标识。

3、油式模温机,导热油要加多少合适?

以导热油为传热媒介的模温机,在膨胀油箱外侧标有液位尺。在管路内导热油充满后,保持在正常液位之间。

4、模温机压力不稳定

如果模温机压力不稳定,应该停止加温,排出管路内的空气后,缓慢升温。尤其是在第一次使用模温机时、或者更换模具后,导热油中的水分和管路内的空气会导致压力不稳定,属于正常现象。

5、模温机缺媒体报警

缺媒体报警时,一般是由于媒体不足导致。如果在媒体充足的情况下,出现缺媒体报警,则需要检查液位杆、压力控制器是否正常。

6、模温机超温报警

为防止发生危险,模温机在异常加热的情况下会超温报警,自动断电。超温报警的原因多是由于接触器卡死,或者控制系统故障,导致加热异常,温度超过设定最高温度。

7、泵过载报警

由于泵的负荷太大,导致电流增加,出现过载报警。检查模温机到设备管路、阀门是否堵塞。

8、模温机逆向报警

模温机逆向报警是由于三相电的顺序变动,只需要调换其中两根即可解决。

9、模温机升温慢

模温机升温慢一方面可能是型号选择不当,功率太小。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加热管故障,内部积碳或结垢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更换。

10、模温机什么时候可以停机?

模温机最好在温度降到70℃左右时停机。温度过高停机会对泵造成损坏,影响模温机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