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错误代码RHAA041寄存器读取命令响应异常

楼主(2019-09-28):
proface触摸屏显示报警RHAA041寄存器读取命令响应异常

GP4402WW的屏

网友A:
建议好好检查一下你通信线或者参数设置问题,通信延时时间设置额多长?

网友B(2019-11-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0-01-04):
不就是和PLC通讯不上吗?

网友D(2023-05-08):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