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阻值不平衡,运行电流高低速却是平衡,求帮忙。

楼主(2019-09-28):
我基础太差了实在难弄懂,会不会是极巨问题??或是极相组???

网友A:
首先,交流电机测直流电阻有意义吗?其次,你测得阻值用什么仪器?电阻都是毫欧级的,不知道你测的阻值单位是啥?

网友B:
转载自电工之家

网友C:
学习了,高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交流电机测直流电阻有意义吗?其次,你测得阻值用什...

也许我比较无知吧。直流低电阻测试仪,我想表应该不差还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分给我吧

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这相阻值偏高?

假设这台电机内部V1,W1接错对调了导致阻值不平衡。为什么电机还可以正常运行?   是应为极巨??还是极相组?正好差多少度??

分数都是次要的弄明白了微信给你发红包。

老师你要知道说声我可以给你留微信好好教教我,真的很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把分给我吧 内容的回复...

你先把这个结案了再说。

你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了。

别只用这么点积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网友E:
测电阻能间接反映出线圈匝数,线圈好坏,测量怎么就没意义了 !你对基本的电机原理都不懂,就不要发言回帖了!

功率越小线圈线径越细,匝数多, 功率越大线线圈线径越粗,匝数少,这就是电机越大,直流电阻越小的原因,电阻几欧到几百欧都是正常,并且三相电阻必须相等,无电阻 电阻无穷大都是不正常的

引用 网友A:
首先,交流电机测直流电阻有意义吗?其次,你测得阻值用什...

网友E:
回复内容:胡说八道 还要积分,1.8倍哪来的!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km...



网友E:
双速电机共6个线圈相邻线圈电阻不同, 即R1和R2不相等  你用电阻串并联计算公式很容易就算出各个抽头之间的电阻

R1不等于R2  你上面测得的电阻是正常的, W2 U1 =191  ,  U2 V1=105,   你测得的数据完全合理正常!

如果R1等于R2 那么   论坛这位   okma11 同志 你的1.8倍怎么来的,胡说八道还要积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高手很多

王老湿,您把楼上俩胡说八道的当高手,我也是醉了

网友F:
回复内容:如果其它人解答有偏差,楼主给详细解答吧,助人为乐才是本,技术交流本没错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学习了,高手很多 内容...

网友D:
总算知道有一些

什么都不懂

就在这乱叫叫。

好心给你解答

却用刚注册的小号来激将。

我不要这5毛积分行了吧。

----------------------

还有一些你说来问问题吧

却怕别人偷学你工艺程序是的

我太阳你们。

现实中我如果去帮别人这样解决问题

人家几千几万的付钱。

还低声下气跟我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算知道有一些什么都不懂就在这乱叫叫。好心给你解答却用...

你别删回复啊 ,你先解释解释你的1.8倍

现实中我如果去帮别人这样解决问题

人家几千几万的付钱。

还低声下气跟我说。

你现实中就是大忽悠骗钱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测电阻能间接反映出线圈匝数,线圈好坏,测量怎...

先请问多大功率的电机有上百欧姆的直流电阻?你既然懂电机原理,说说这台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应该多大?

楼主的测量值没标明单位,其测量值即使是毫欧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交流电机测直流电阻有意...

测量值的单位是毫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算知道有一些什么都不懂就在这乱叫叫。好心给你解答却用...

老师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一个国企员工因为领导要求我弄懂,无奈之下才发论坛。   你说的什么小号绝对不是我,他也是帮我解答的。

如果你想要积分可以单独留言,我可以在发个别的帖子给你。我只想解决我领导交代给我的任务,其他没有任何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李老师我记得应该是毫欧,电机值阻一般都是毫欧。要是欧式肯定有问题了,目前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毫欧对,差不多。测量绕组直流电阻,如果是查找电机故障,电阻值能反映绕组连接点是否接触良好,毫欧级的差别,对运行没影响。

网友G:
用万用表检测一台30KW以上的电机你是白费劲,为什么?一般16KW以上的电机直流电阻已经是无法测量得了,能测阻值都是在0.1欧以下的了无法测量准确因为有各种因素导致直流电阻偏差。对付一台大电机是否好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测量电机三相电流的平衡,如果是平衡的一定没问题,如果相差2%以上排除电源电压问题那这台电机绕组一定是有问题了,但不代表电机不能用,如果电机还在额定电流的范围内,电机不烫手那么这台电机还是能使用的,特别是大型电机电流平衡有些偏差往往是固有的,对待这样的电机只有一个办法加强巡视,经常地测试平衡电流,一旦电流相差持续的增加,那必须的要对电机整修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检测一台30KW以上的电机你是白费劲,为什么?...

谢谢你,很多老师的回答都是有道理的。 你回答过电机内部V1与W1对调了,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奇怪的是低速运行它三相却是平衡的,难道是极相阻错位刚好。(电机内部复杂我也不大懂,什么极相阻,相带等等我要说错了望老师指点)

我用的是直流低电阻测试仪,专门拿来测电机用的。 测出100多毫安应该没错,弄不懂原因头疼。

网友G:
实际上这台电机低速时是个双星型结构,你看9楼的图低速星型时V1U1W1是并在一起的是个双星型结构就是V1和W1连接是错误的不影响星型连接的电流平衡。

网友H: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