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电机精确定位

楼主(2019-09-28):
目前有模拟量的激光位移传感器0-5V,控制距离100正负35mm,即0V对应65mm,5V对应135mm;

模拟量的传感器是安装在直线滑台上的,滑台前方有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依靠伺服电机旋转,直线滑台上

安装了旋转的刀片,刀片后面设置激光传感器。

现在计划将盒子的侧边切除,盒子在运转过程中,由于是矩形,所以长边和短边交替出现,刀要求进入盒子侧面2mm,这样就要求滑台能自动前进或后退,也就是进刀或退刀。以避免撞刀。原理是依靠激光测距的传感器,它变化后,和设定的距离进行比较,变大了,则让滑台跟进,变小了,则让滑台后退。目前要求,盒子转动3秒,完成盒子切割。

希望有人给解决下,

有偿服务。

摆擂台也行。远程解决也可。起步价格1000元。

PLC:SMART 200 西门子

传感器:松下,HG-C1100

电机:西门子0.1KW, IFL6024-2AF21-1AA1

网友A: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啥意思,我之前用这个传感器做过激光定位,就是通过这款传感器做固定焦距,带动激光打标头自动定焦 ,如果有必要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親這個方案  親  你就算了吧

工作中 會有大量的異物   會影響你激光的正常作業

你可以試試別的方案吧

這種我用過切銅管   后來改成光柵尺了        激光容易被干擾

光柵尺  可以做到 0.002  的精度

楼主:
您说的对,的确很难控制,的确需要考虑新的方案

引用 网友B:
親這個方案  親  你就算了吧   工作中 會有大量的...

引用 网友B:
親這個方案  親  你就算了吧   工作中 會有大量的...

楼主:
王老师:您好

是很难控制,外在因素干扰太多。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啥意思,我之前用这个传感器做过激光定位...

网友C:
激光测距没有这么准确的精度,满足不了你的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