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1200时间中断问题

楼主(2019-09-29):
设置好时间中断后,设置的是每小时一次。到中断时间之后,调用了中断ob块。请教下不是中断ob块不是只调用一个周期么。为什么中断ob里的线圈一直吸合的啊?那要设定一个泵每天运行2分钟用时间中断什么做?

网友A:
你这个不需要用到中断,中断用不好功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你可以读取PLC系统时间,用区间比较指令去触发运行时间,如果有上位机,还可以在上位机上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需要用到中断,中断用不好功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谢谢答复。但我还是想知道中断什么用。不然总是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