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跳转指令

楼主(2019-09-29):
因为我做用set rest指令顺序控制,set了下一步后,需要把上一步给rest掉,用起来感觉比较繁琐,三菱有没有一种指令只用一步就能实现的,有哪位大神知道吗。用了SFT指令是可以但是SFT写的是上一步的寄存器,感觉不直观不好看。

类似于基恩士的JMP  STG跳转指令。

谢谢了

网友A:
起保停,SET REST,还有的顺序功能都是常用的,感觉顺序功能看起来蛮直观的,运行到哪一步清晰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保停,SET REST,还有的顺序功能都是常用的,感...

是的,我们都是用顺序功能这样的方式写的,但是三菱Q系列的是用什么指令知道吗

网友B:
新手没办法帮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