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各位大佬,组态王这样报警可以实现吗!!急

楼主(2019-09-29):
还有画了个画刷,用来做报警隐含控制,14是协议里寄存器定义值,付上变量表

网友A:
1.1 当某报警点发生报警时播放一段声音,期间当报警恢复时声音也随之消失,在组态王中应如何实现?

实现过程如下:

1)新建一事件命令语言,输入如下命令:

事件描述:\\本站点\报警变量.Alarm==1

PlaySound2("E:\个人文件\music\china.wav", 1, 2);

2)另建一事件命令语言,输入如下命令:

\\本站点\报警变量.Alarm==0

PlaySound2("E:\个人文件\music\china.wav", 1,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 当某报警点发生报警时播放一段声音,期间当报警恢...

这个函数跟我那个有什么区别吗?消音按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 当某报警点发生报警时播放一段声音,期间当报警恢...

还有我这样根据协议可以报警吗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有显示上的报警

不会有报警记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有显示上的报警不会有报警记录?

这个指只是播放声音,记录需要应该在其他地方设置。

另外 播放声音是否需要循环?我记得原来我专门做了个复位,要不然一直播放,吵很

网友D: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