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变电、配电工程建设中的典型问题案例解析

楼主(2019-09-29):
电力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能源之一,对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电力工程的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电网运行安全。输变配工程因其施工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施工质量上需要得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近几年,国网公司全面推进输变配网工程建设,施工范围点多面广,通过专项质量监督检查,发现部分大修、技改、配网建设工程施工中还存在一些工程建设质量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输变配电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并威胁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本次分三部分梳理输电、变电、配电工程建设中遇到的一些典型问题,对影响电力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供建议和解决措施。

第一部分输电工程类典型质量问题解析

典型案例一:

线路绝缘子选型不当

图1:线路采用单串绝缘子设计 图2:整改后变更为双串绝缘子

原因分析:

设计单位在新建220kV双回线路现场勘察时,未考虑通道下方有民房,都属于人员活动密集区,而架空线路采用单串绝缘子,选型不当,在图纸设计时采用单串绝缘子设计,不符合反措及运维安全要求;业主及监理单位未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建设过程管理缺乏有效监督。

防范措施:

1、加强设计人员培训,确保勘察设计人员充分掌握各级反措并充分应用到设计中;

2、加强设计图纸审查,严格落实反措等要求;

3、加强施工现场的监督,落实各级反措,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

典型案例二:

线路导线防震锤选型不当

防震锤跑位

原因分析:

220kV线路直线塔南北走向,处于风口区域,设计时,导地线张力按30m/s计算,未能充分考虑沿山区域特殊气象条件(最大风速达35m/s),选用了普通螺栓式防震锤,未选用预绞式加重防震锤,违反《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要求,线路长期处于风区运行,最终导致防震锤螺栓松动跑位。防范措施:

1、加强沿山风口区域内35-220kV输电线路特巡,重点排查防震锤跑位情况,保证输电线路稳定运行;

2、梳理沿山风口区域内各电压等级输电线路情况,由设计单位对线路绝缘子防震锤重新校核,不满足的进行整改;

3、对防舞动设备不满足的输电线路,在整改之前加强特殊巡视,防止出现设备跳闸情况的发生。

典型案例三:

线路塔接地电阻超标

图1:#85塔接地电阻35Ω、埋深0.4m 图2:#85、#86杆塔埋深0.4m

原因分析:

220kV线路改造段杆塔测量接地电阻时,发现某塔接地电阻35Ω、埋深0.4m,不满足《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3-2014)中关于接地电阻的要求,即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Ω、接地体埋深不得小于0.6m。接地装置埋深不足,且回填土中掺杂石块,影响接地装置与土壤接触,导致接地电阻不满足要求。

防范措施:

1、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及相关标准要求施工;

2、严格履行三级验收制度,确保工程质量管控到位;

3、严格执行新建、技改项目隐蔽工程的隐蔽签证手续。

典型案例四:

线路导线耐张线夹安装工艺不合格

图1:红外测温情况 图2:耐张线夹螺栓放电痕迹

原因分析:

输电线路某塔A相耐张线夹未严格执行工艺标准,安装耐张线夹固定螺栓未紧固到位,安装后,未对耐张线夹的紧固情况进行检查,造成引流板间存在间隙,长期放电,导致严重过热。

防范措施:

1、对所有耐张线夹进行检查并重新紧固;

2、加强新建线路工程及迁改工程施工质量管控,规范验收管理;

3、加大设备接点的红外测温力度,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典型案例五:

线路杆塔之间地线因施工安装不良断线

图1:110kv输电线路#83塔 图2:110KV输电线路#84塔

原因分析:

110kV某线路竣工图纸,原设计地线弧垂值为1.165米,现场测量右地线弧垂值为0.354米,经计算,此弧垂值下,地线拉力达到56.38kN(根据设计规程,GJ-50钢绞线标准破断拉力为55.2kN),已超出钢绞线最大承受拉力,施工安全工艺不合格。

防范措施:

1、全面排查线路升高改造地段的导地线弧垂值,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2、严格执行线路标准化验收作业卡,逐项开展改造工程验收,验收尽量选择白天进行;

3、加强线路改造、迁改等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等方案审查。

第二部分

变电工程类典型质量问题解析

典型案例一:

110kV主变35kV侧套管引线连接不当导致漏油

图1:接线柱和本体之间的漏油现象

原因分析:

施工单位在安装主变35kV侧套管引线时,直接利用原有主变35kV侧套管引线,未重新测量并制作新引线,导致引线长度裕度不足、张力过大,使套管接线板受力不均而产生扭力,在运行过程中,将套管接线柱和本体之间的密封件拉裂导致漏油。

防范措施:

1、加强利用原有引线施工方式的勘查和测量,充分考虑低温条件下引线收缩裕度,保证引线弧垂符合要求;

2、严格验收制度,检查各套管接线柱受力情况,防止接线柱因受扭力而导致密封不良;

3、强化投运设备的巡视,针对主变套管、油枕、管道法兰连接处渗油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典型案例二:

110kV主变中压侧隔离刀闸安装工艺不良

图1:红外测温过热,检查隔离刀闸缺少压紧弹簧

原因分析:

此型号隔离刀闸夹紧弹簧在运行操作中不会自动脱落(因为它本身就带定位销),在隔离刀闸安装调试时,漏装一只夹紧弹簧,长期运行中,接触部位松动接触不良,大电流冲击下,引起动静触头过热,不满足“五通一措”设备验收部分的要求。

防范措施:

1、对所有同型号隔离刀闸开展隐患排查;

2、组织学习“五通一措”隔离刀闸验收的内容,对于不好观察的借助望远镜查看;

3、加强运维人员对修试校后设备的验收管理工作,确保检修质量到位;

4、加强高峰负荷期间的特殊巡视和测温工作,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

典型案例三:

110kV断路器侧的设备线夹紧固发热

图1:红外测温情况 图2:螺丝压力不均部位对比

原因分析:

110kV某开关隔离开关C相靠断路器侧的设备线夹,4个螺丝中只有一个有螺帽,另外3个螺丝仅仅超出接线端子板平面几圈螺纹长度,螺帽无法有效紧固,在运行期间,因隔离开关分合闸带来的机械应力,导致螺帽逐渐松脱掉落,4个螺丝压力不均,导致接触面产生很大的接触电阻,引起发热。

防范措施:

1、加强作业人员技能培训和教育,提升工程质量管控水平;

2、项目监管单位加强施工过程质量管控,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3、加强工程验收管理,严格履行工程三级验收制度。

第三部分

配网工程类典型质量问题解析

典型案例一:

10kV配电线路接地装置安装不规范

图1:铝绝缘导线作为接地线 图2:杆塔接地桩外露,埋深不足0.8M

原因分析:

线路避雷器电阻值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安装工艺不规范,不符合国家电网《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06)“3.2.5不得采用铝导体作为接地体或接地线;3.3.7接地体顶面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规定,不应小于 0.8m;3.7.1接地电阻低于10Q”等规定。

防范措施:

1、严格按照规程要求全面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工作,对线路存在的质量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列入到检修计划及时消缺;

2、组织施工单位人员认真学习《配电网施工检修工艺规范》技术要求,要加强管理,提高施工质量,确保线路设备“零缺陷”移交。

典型案例二:

新建配网线路T接部位施工安装未采用线夹连接

图1:线路T接点未使用线夹线连接

原因分析:

配网高、低压线路导线连接未按施工工艺要求采用液压型或其他连接可靠线夹,不符合《配电网技改大修技术规范》“6.1.8低压架空线路应采用节能型线夹,导线非承力连接续宜采用液压型或其他连接可靠线夹,设备连接宜采用液压型接线端子”的规定。

防范措施:

1、加强对线路工程质量过程管控,要求施工队伍要严格按照质量管控的安装工艺要求施工,加强注重对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提升施工作业人员技术水平;

2、对所辖线路进行一次全面隐患排查,施工工艺不满足要求的,要求施工单位全面返工处理。

典型案例三:

10kV新建工程电缆线路埋深不足,未按设计施工

图1:现场测量埋深不足0.5米 图2:设计标准不低于0.6米

原因分析:

10kV线路新建电缆埋深不足,管道距地面距离为480mm,设计要求为600mm,尺寸严重不足,不符合电力建设土建通图图号通-GD-01-04-01(电力管道预埋及电缆沟施工通图分册)技术规范要求,业主及监理单位未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建设过程管理缺乏有效监督。

防范措施:

1、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工程过程管控,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监理单位需加强对隐蔽工程的过程监督管控,严把工程质量关口。

典型案例四:

10kV电缆终端头制作工艺不合格

图1:电缆终端头外半导体痕迹 图2:电缆终端头制作标准

原因分析:

施工单位在进行10kV全冷缩三芯交联电缆终端头制作时,未按照“自铜屏蔽断口向上量取15mm 长半导电层其余半导电层去掉”的工艺规范要求施工,而是至电缆铜屏蔽断口处全部去掉,导致电场分布非常不均匀,应力过度集中在外半导体层断口处,致使绝缘层与护套之间产生局部放电致使电缆烧损。

防范措施:

1、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开展专项学习培训,提高施工队人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技术水平

2、严格工程验收管控,必须按工程验收规程及相关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3、项目部和施工队应加强质量工艺标准的培训学习,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小结提升电力工程建设质量必须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对施工安全、施工质量进行有效控制,确保各个施工环节能控、可控、在控,才能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