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台达变频器实现RTU通信,应该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19-10-01):
变频器设置:P 00-03, P01-03, P88-02, P89-01, P92-04.
现在通信不上,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波特率,9600。
地址02
谢谢。

网友A:
通信首先呀保证硬件接线没有问题,其次参照变频器手册RTU通信篇,将参数设置正确,之后就是程序编写,如果你一开始不确定程序编写是否正确,你可以先采用调试助手试一下发送变频器命令,看看返回数据是否正确,以及是否能控制变频器正常启动,再次监控一下PLC发送指令是否是你期望的数据格式。双边数据都正常以后,就可以彼此通信。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同时完成发送与接收,这点是通信失败最大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首先呀保证硬件接线没有问题,其次参照变频器手册RT...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