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焊机器人速度怎么提升

楼主(2019-10-02):
如题。。现在是焊接速度较慢影响生产, 调整了关节速度增加15%-50% 整个焊接周期还是没有变化 焊接周期没有变化 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B:
调整关节速度并不会影响焊接周期,影响焊接节拍的是焊接参数,你关节调的再快,起弧到收弧时间不会变的,除非调整对应的焊接电流等参数,比较麻烦

网友C:
调节电流,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涉及到焊机 参数

网友E:
应该跟焊接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关节速度并不会影响焊接周期,影响焊接节拍的是焊接参...

速度不是只有两种吗 如果设定的焊接速度 焊接速度优先 如果没有设定 不是按照行走速度移动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电流,可以试一下

没有效果 增加10-30%(大概比例) 节拍没变 焊缝堆高了 电压电流都调高了 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关节速度并不会影响焊接周期,影响焊接节拍的是焊接参...

网友F:
积分不够,谢谢分享。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吧。

网友G:
感谢楼主的提问,谢谢

网友H(2019-12-14):
在焊接的速度是在焊接参数页面设置的

网友I(2021-01-07):
需要调整焊接时的速度和焊接的起弧收弧参数

网友J(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网友K(2023-10-18):
看是什么机器人啊,有些焊接参数后面有个S=0.6   每分钟还是每秒多少CM要看具体的机器人的速度说明了,没有设置那个就是以移动速度为准

网友L:
调节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