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状态切换开关,点一个开关,其他的都跟着变化

楼主(2019-10-02):
各位大哥,我做了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程序,设计了几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来手动控制马达的启动和停止,结果是我点了其中一个开关,其他的开关状态都跟着变化到相同状态,也就是要开都开,要关都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控制地址没有改,所以你的开关全都是联动,只要分别赋予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初次使用,不知道控制地址在哪里怎么改?还望再次指教!

网友B:
建议这种问题看看编程手册,上面有实例照着编写即可

网友C:
地址没有设置对

网友D:
看看地址设置是不是对应的,感觉基本的东西都没掌握,有系统编程手册模拟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