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伺服如何把转速调得更低

楼主(2019-10-02):
机器触摸屏是欧姆龙NS-12,PLC是欧姆龙CJ1G CPU45型,伺服是松下MBDKT2510CA1.现在触摸屏里设的速度上限是400,下限是1,刻度是0.1,也就是面板上能直接设的上限为400*0.1=40,下限是1*0.1=0.1.

现在想把下限的速度改到0.05,不知道除了触摸屏里面的上下限和刻度需要修改外,其他地方还有哪些需要一起更改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修改电子齿轮比,把伺服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增大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修改电子齿轮比,把伺服转动一圈的脉冲数增大10倍

Inked伺服参数_LI.jpg就是将图中圈出的100倍增益直接改成1000倍吗?

网友B:
楼主全套程序带屏带伺服驱动器说明书打包上来

你既然是来请教的。就诚意点

网友B:
这样高手也可以一边帮你解答,

一边也可以学学你们的长处得到学习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全套程序带屏带伺服驱动器说明书打包上来你既然是来请...

我也不懂这个,程序打包上传上来了,伺服是松下MBDKT2510CA1,电机是松下MHMJ042G1U。你们看下

网友B:
好像下载不了

网友B:
楼主程序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C:
看控制器了 输出脉冲

楼主:
@all,搞定了,谢谢各位,改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

网友D:
不错  很实际的应用

网友D:
附近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F(2022-10-06):
改电子此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