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M1A-AD041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10-03):
主机CP1E-N30DR-A   模拟量模块CPM1A-AD041(采集模块只接了第一路,PT100的温度传感器,其他三路都为空)

测量范围-20~150℃

传感器的量程具体多少忘记了  大概就是-50~350之间

按照资料写的上面的程序,实际数值应该在28左右,但是显示数值师452.2(触摸屏里的显示,设置数值类型为有符号十进制数,)

请教大咖们帮忙看下错在哪里了

网友A:
请把整套程序和屏程序都发上来

网友B:
先监控看看PLC端显示数值多少,再对比触摸屏显示看看是否一样,如果PLC端有问题,那就是换算出问题了,度娘上找一下换算公式,对应加减乘除进行计算及数值之间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监控看看PLC端显示数值多少,再对比触摸屏显示看看是...

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C:
在目标温度点,调整乘法系数和加法系数,使显示值等于目标值;再取一个温度点,确认误差,修正乘法系数和加法系数。两点反复修正,直到两点显示都准确。加法系数修正基准误差;乘法系数修正斜率。就是温度显示校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目标温度点,调整乘法系数和加法系数,使显示值等于目标...

虽然我还是没看懂

但是我觉得您一定是高手 ,希望您能抽出点时间详细讲解下好么

网友D:
温度数值的话,要考虑温度死区带来的计算误差,计算时候要考虑进去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设定温度范围-50~150的时候  这个-50 怎么输入呢

有偿求大神帮我写这段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设定温度范围-50~150的时候  ...

-数是要设定数据类型的 看你用的类型 用int

网友F(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