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G_RLPASET指令报B317代码故障

楼主(2019-10-04):
三菱Q系列PLC编程使用G_RLPASET指令时,通讯错误经查找故障为B317代码,请问B317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楼主使用G_RLPASET指令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G_RLPASET指令用在什么地方?

G_RLPASET指令是“对主站进行网络参数设置,启动数据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