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19-10-04):
最近第一次使用了显控的EA-043A的触摸屏,碰到以下两个问题:

1、显示正常,下载正常;当重新做了一个参数的控件(显示和输入,浮点数或者整数都测试过),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PLC那边参数没有变化;而通过电脑设置PLC的参数,触摸屏上显示也是没有变化;但是重新做一个按钮却能正常使用;

2、同样的程序,下载到另外机器上的触摸屏后,通过触摸屏输入参数后,触摸屏可以正常显示参数,按钮正常使用,但是重新上电后参数不显示(电脑监控到PLC参数没问题),但按钮的控件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