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子程序步进定位计次

楼主(2019-10-04):
    比方说,从A点到H点的绝对定位中,有几个点的距离相等,   B点到C,D到E,F到G,这三段距离相等。再绘制梯形图时,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子程序,直接调用之程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程序调用的时候,我想直接让他重复3次,这个重复次数是放在子程序中还是主程序中。是在CALL P10后面还是在P10里面体现。最好有一个简单的示例。

楼主:
这种有循环次数的定位是不是也可以使用FOR指令,不是使用子程序?

网友A:
其实是你想复杂了,你不用写子程序,只需要把每次运行的数据长度已经运行速度通过MOVE发送到绝对定位指令相关寄存器,然后通过上升沿指令启动触发运行即可,没事不要搞子程序,搞了子程序运行时哪一步你都会晕,能简单的东西不要搞复杂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不着子程序,要是哪天突然绝对定位距离不一样了,你如何修改,所以你把问题考虑复杂了,2楼思路是最佳解决办法

网友C:
学习了,二楼是老司机

网友D:
什么东西,下来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E(2019-11-03):
你想的复杂了,调用不同的传送指令把地址传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