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读取485设备单精度浮点数据

楼主(2019-10-04):
各位大佬,现在用的威纶触摸屏要从485设备上读取单精度浮点数据,怎么用威纶的浮点类型的数值原件无法读出?只能用10进制或16进制读出来,

读出的16进制要怎么转换成浮点数呢?

网友A:
你可以读取十进制数,经过除法运算的办法即可转换,很多仪表输出的数据都是10进制整数,比如有些仪表输出1.0数据,实际发送到触摸屏是数据1000,此时我们就需要除以1000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数据,因为浮点数进行数据传输是由于存储数据位数多,传输时间变慢,影响传输效率

网友B:
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C(2019-11-19):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谢谢!

楼主分享一下,让大家增长姿势

网友C: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D(2023-02-24):
楼主分享一下,让大家增长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