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Type-C接口转COM能连接PLC吗

楼主(2019-10-04):
如题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新笔记本已经没有COM口了,只有老笔记本才有COM口,不过老笔记本的性能基本都不行了,但是很多PLC必须要用原生的COM才能正常连接,USB转COM根本没法用,除非是像西门子专门生产的USB口的数据线才行,但是价格高且不通用。

看现在的最新接口Type-C接口的引脚定义里有RX和TX端子,直接转换出来的COM口能不能正常连接PLC?有没有试过的朋友来科普一下。

网友A:
估计不行的,现在所有笔记本都没有COM端口了,最好找个台式机买个PCI转串口扩展出来

楼主:
要是不行的话就只能考虑其他方案了。

有没有朋友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B:
用一台二手IBM T60之类有PCMCIA插槽的笔记本电脑,买一个PCMCIA转串口卡即可,资金足的话买一台全新笔记本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台二手IBM T60之类有PCMCIA插槽的笔记本...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前两天在网上查到有二手的工控笔记本可以用,某宝搜了一下,带2个COM口,笔记本很大很厚,带防磕碰设计,还有提手,I5的CPU,性能应该不差,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C:
看过德阳四星关于虚拟串口出现问题的文章,大概就是下面的意思“

“USB转串口”实现“物理串口”的全部功能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

是虚拟的串口,还是物理的串口都不影响串口的正常工作,对于XP及以上操作系统,PLC编程软件(等PC端软件)驱动物理串口和虚拟串口没有本质区别。有些USB转串口设备与PLC等设备连接出现问题,主要是USB转串口设备的驱动程序和驱动芯片有问题,选用具有“全信号”的USB转串口芯片的转换器,并正确安装驱动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我用的USB转隔离RS232C/RS422/RS485就重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兼容性问题,价格100多元。

网友C:
Type-C接口是USB的一种形式,根本就不是RS232那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德阳四星关于虚拟串口出现问题的文章,大概就是下面的...

多谢提醒!看来还是硬件跟软件的配合有问题,毕竟COM口是以前的技术,按照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应该是新接口兼容旧接口才对的,看来是时候搞个转接板试试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