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LC编程的,想吧友们帮我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9-10-04):
交通灯控制

按下启动按钮,南北方向:红灯亮8s后灭;绿灯亮4s,再按一秒一次的规律闪烁2s后灭;黄灯亮2s后灭。

东西方向:绿灯亮4s,再按一秒一次的规律闪烁2s后灭;黄灯亮2s后灭;红灯亮8s后灭。如此循环运行

我感觉好像不能循环运行,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新电脑是win10 64位的系统,在三菱电机官网和其他网站下载GX works2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显示运行环境可能已损坏或者那个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不知道什么意思,搞到现在烦的一批,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可以的很好啊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很好啊方法不错

但是我感觉没有循环啊

网友B:
其实你既然用了时间指令去实现交通灯,干嘛不用比较指令将时间段加以区分呢,看起来直观,修改时间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既然用了时间指令去实现交通灯,干嘛不用比较指令将...

看得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既然用了时间指令去实现交通灯,干嘛不用比较指令将...

我刚学的,只是看别人的视频哪里学别人的方法,那应该是怎样修改?

网友D(2020-01-05):
首先要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其次,安装的时候,不要更改什么设置。我以前安装的时候遇到过更改安装目录,结果就不能模拟。全部按照默认的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