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如何做曲线上的实时点

楼主(2019-10-05):
昆仑通态屏上如何做实时点,根据已知X\Y的实时数据。

网友A:
使用实时曲线构件来做,如下图,要选“相对时钟趋势曲线”,“帮助”里有详细解释和用法说明。

网友B:
还要注意采集时间要足够短,这样会造成屏幕或许时间长了出现卡顿

网友C:
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实时曲线构件来做,如下图,要选“相对时钟趋势曲线”...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