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IH和E5CC通讯

楼主(2019-10-05):
欧姆龙E5CC和欧姆龙CP1H无程序通讯,按照手册操作的。

问题:

         可以通过PLC读取E5CC的当前值,无法更改E5CC的设定值。

网友A:
无法更改设定值,主要看一下发送到仪表的数据是不是要求的格式,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监控看看,能读取数据,说明通信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更改设定值,主要看一下发送到仪表的数据是不是要求的...

之前怀疑通讯板有问题,但是既然可以读出来数据了,那就证明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