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安装

楼主(2019-10-06):
点击SETUP安装博图V15,出现上图,几秒中后直接退出,没有后续。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图片显示在安装V15.1,而你的问题在问V15,这两个版本不能共存,你到底要问哪一个版本?

HAVE FUN!

网友B:
多数是系统原因!

网友C:
我的也是 安装直接闪退

网友D:
最好把你电脑 系统截图出来看看,还有安装文件名不能含中文字符,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E:
楼主你的电脑系统贴出来。

网友D:
这种一安装打开几秒钟就消失的情况,基本上是系统问题,200SMART软件安装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F:
选择C盘中,解压后的博图安装文件,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G:
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H:
就换系统吧。尝试行不行,估计跟系统有多大的关系。我遇到过

网友E:
博图V15软件安装和硬件的要求,仅供参考

楼主:
这是我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你电脑 系统截图出来看看,还有安装文件名不能含中...

系统是WIN10专业版,文件名中没有中文名,路径中也没有中文

网友I:
装个虚拟机试试?

网友J:
GHOST系统吗?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用旧电脑换了WIN7就能正常安装

网友K:
基本都是用WIN7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最好把你电脑 系统截图...

楼主电脑里还装着其他软件吗?

怀疑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L(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楼主(2019-10-06):
求助帖
30分-未结帖
点击SETUP安装博图V15,出现上图,几秒中后直接退出,没有后续。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M(2020-01-13):
西家的软件,难道不都是虚拟机大法?还真有装在本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