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19-10-07):
现在有一台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我想用0到10V电位器控制变频器速度,启动运行用外部端子控制。这种模式下,想增加485通讯,可以同时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A:
好像不行,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控制方式只能现在一种方式,要么就是面板上电位器看看行不行

楼主:
以前看见过一个项目,变频器和PLC用的485连接(2根双绞线),远程控制盒采用的是电位器调速,不知道怎么控制的。

按道理讲只能参数选择一种控制方式的。

网友B:
应该说变频器调速只能设置一种模式,要么多段速,要么模拟量,要么通讯。不知道在三种模式下,增加寸动频率可以否?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C:
可以的,通讯可以改写变频器速度给定源,如果选择内置PLC功能的型号就更方便了。

网友D(2022-07-28):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通讯可以改写变频器速度给定源,如果选择内置PLC功能的型号就更方便了。...



但是,切换频率源时 要么通讯 要么面板,操作很麻烦

网友E(2023-01-10):
应该可以,一般变频器可以第一频率源和第二频率源

网友F:
不行,外部端子控制,图形终端控制,通讯控制应该只能选择一种

网友F:
因为变频器的控制模式只能选择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