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配方问题

楼主(2019-10-07):
我现在在弄EA系列的配方这里,配方我弄好了,现在是配方编号0是一组参数,配方编号1是一组参数以此类,但我现在想这样弄,每个配方我都需要给他一个名称,比如配方编号0的名称是P0100,配方编号1的名称是P0200,当我需要那组参数我根据这个名称来找,我输入这个名称就显示这组的数据,请问这个P0100这个该怎么弄

网友A:
还有就是配方里面的每个参数值需要经常修改吗?如果需要经常修改,建议你名称最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配方里面的每个参数值需要经常修改吗?如果需要经...

我的意思是,原本是没有任何参数和名称的,但我吧配方1的参数设置好后,给予一个名称比如P0100或者其他的(但都是字母加数字的),以后我要用这组参数,我直接搜索这个名称就可以调用出来,不用我一个个找,配方的参数调好就不变的

楼主:
用的plc是台达的es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