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与自身的反的AND的结果是怎样?

楼主(2019-10-07):
今天维护公司旧项目,OMRON的PLC,看到一个处理,如下:

LD        leftThumbSwitch;

ANDN  leftThumbSwitch;

是不是这个永远输出FALSE?

才搞PLC,每把握。

难不成是原来项目错误?

谢谢!

网友A:
估计这步是设计者想屏蔽的信号,你主要看看输出端有没有效,从程序看来,这步骤是没啥用的,后面不会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很多时候我们编程,出现有些功能暂时不需要,但是又担心后期需要增加该功能,就首先用一个上电一直接通的常闭点去屏蔽,等到需要这步时,去掉该常闭点

楼主:
感谢 !请叫我王老湿

我也考虑到这么一个用途,临时屏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