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问题吗?

楼主(2019-10-07):
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要不要修改啊

网友A:
直接用GXWORKS2把程序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就是简单的开关量信号,完全可以通过仿真去看看功能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GXWORKS2把程序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就是简单...

我有个软件直接仿真的,就是他两个文字的描述好像不大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