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显示不出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07):
大家好,我现在想把PLC中的字符显示在画面上,用了这个函数AscToChar(D2000.PV),但是只能显示8位的,但是寄存器是16位,有两个字符,我应该用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A:
如果只能显示8位,说明数据长度不对,Char数据占8位,看看有没有对应WORD数据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能显示8位,说明数据长度不对,Char数据占8位...

就是没找到这样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