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ABBACS355变频器做个液位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19-10-08):
使用PY201液位变送器(量程:0-3M ,输出4~20mA,电源:24V),控制要求:要求水位一直保持在1.5M左右,原理图如下。请各位大佬大神帮忙出出招呗!感谢!

网友A:
如果控制要求不精确,就直接用比较指令启停水泵保持水位恒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要求不精确,就直接用比较指令启停水泵保持水位恒定吧

-------------------------请问那应该怎样接线,调试,怎样设置参数呢??如果用PID 宏的话。会不会更好。又该如何接线调试?。小白一个。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B(2020-05-27):
看ABB510的SPFC功能,明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