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能做分散式控制吗

楼主(2019-10-08):
请教各位老师,想用MCGS做分散式控制能实现吗?

过程如图从PLC发出信号,通过485线路传送给20米外的RTU模块,让气缸动作并反馈信号,又通过485线路传送给15米外的指示灯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通信时间把控不好,容易出现通信不上或者通信莫名其妙中断,系统会不稳定,因为485是半双工通信模式,你用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不然后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