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KW用多大铝线

楼主(2019-10-08):
设备,若干个水泵  总功率180KW  用多大铝线

网友A:
180KW是安装容量?估计自然功率因数是?若干台水泵,同期系数?没这些数据怎么决定电缆截面。

给你个大概范围:120-185mm²。电缆直埋。

楼主:
180KW算其总电流360A,截面值多少,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算出截面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0KW算其总电流360A,截面值多少,我想知道你们...

360A从何而来?设备性质、需要系数、同期系数、功率因数都没有,怎么得出的电流值?

网友B:
回复内容:电线电缆的截面值可以参考厂家的电缆手册,然后根据工况实际核算

引用 楼主:
180KW算其总电流360A,截面值多少,我想知道你们...

网友B:
回复内容:大概估算的吧,一个KW 2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180KW算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大概估算的吧,一个KW 2A对: 网友A  ...

那是对三相380V电机额定电流的估计,供配电设计一般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用电设备的需要系数、同期系数、自然功率因数是必须数据,然后得出计算负荷,而不是额定电流。再考虑电缆敷设方式确定电缆的截面。

网友C:
电工电缆导线热过载电流

网友D(2019-11-13):
大概估算的吧,百上2,一个KW 2A,大概180平方线以上为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大概估算的吧,百上2,一个KW 2A,大概180平方线...

100以上为怡打错了

网友E(2019-12-23):
估计需要200左右

网友F(2020-04-09):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180KW算其...

估算。电机电流约为功率*2,电热设备约为功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