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2M0R手册

楼主(2019-10-08):
哪位兄弟有AT12M0R手册,模拟量AO接线不会接;

网友A:
看这个图吧

楼主:
这个AG是AI和AO的公共点吗?

网友B:
A系列与常规系列模拟量输入输出名称对比:

AI0(A系列)=AI0I(常规系列)

AV0(A系列)=AI0V(常规系列)

AI0G(A系列)=AG(常规系列),A系列中AG是共用的,内部已经相连

AQ0(A系列)=AQ0I(常规系列)

VQ0(A系列)=AQ0I(常规系列)

附:常规系列的接线图,接线一致就接口名称更改而已

网友C:
AG:模拟量输出GED,就是模拟量输出0V参考。具体接线根据你需要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如果是电压输出接VO0和AG。电流输出接IO0和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