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下kuka的存档和备份到底是啥区别?

楼主(2019-10-08):
一直搞的不是很明白,希望有高人可以给详细解释下,另外现场工作一般是使用哪种模式以备不时之需,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声明一下:kuka我也不是很熟

按照我的理解 解释如下:

1.存档:程序存档就是存储在机器人控制器本地硬盘里。

2.备份:程序备份就是用U盘  或者CF卡一类的  拷贝出来,可以放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可以用kuka的仿真软件打开、编辑、修改。

你要是怕系统奔溃导致程序数据丢失  那你就选择备份,因为存档有可能会跟着系统奔溃而程序数据丢失!

网友B:
建议用镜像U盘备份出来。 系统坏了,直接镜像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