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变频器维修变频器发生过电流故障的维修措施

楼主(2019-10-08):
公司收到一台佳灵T9型号7.5KW变频器需要进行维修检测,变频器维修故障是变频器一启动运行变频器显示面板就显示“FL”故障代码表示变频器主器件自我保护,可能是变频器内部发生过电流、过热等故障。
佳灵变频器维修与分析:打开变频器机盖没有发现内部有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IPM模块基本判断没有问题,最后明确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确定为驱动板JL35GP-250-1DB保护电路起控,为进一步判断佳灵变频器维修故障的问题,将IGBT模块拆下后将FL保护线断开,再通电试运行,实际检测变频器上半桥的驱动电压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运行时为直流2.5伏左右,停止时为9伏左右,在经仔细检查发现变频器内部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之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变频器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第二种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是当对变频器维修检测时发现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时也可以基本判断为光耦A3120损坏。
在佳灵变频器维修中有一种特殊故障现象:佳灵J9型号200KW变频器是专业应用于离心风机,当电机静止启动时容易出现过流保护,若在电机自由慢速运行时,变频器不能启动,并出现FL故障代码,经对变频器检查内部模块与驱动电路没有异常现象,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三路互感器拆下后发现V相互感器直流电阻明显比其它两只低。将此元器件从变频器中拆除,变频器维修FL故障基本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