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MOTOMAN初学教程解析

楼主(2019-10-08):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在生产中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自身的安全,还是他人及设备的安全都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安全放在首位,介绍下安川机器人MOTOMAN的初学教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在生产操作中应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确保安全

机器人与其他机械设备的要求通常不同,如果大动作范围,快速的操作,手臂的快速运动等,这些都会造成安全隐患,所以说安全最重要,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设备的安全。

下图为安全注意事项

危险,误操作时有危险可能发生死亡或重伤害事故。
注意,可能发生中等伤害或轻伤事故。
强制,必须遵守的事项。
禁止,禁止的事项。

操作机器人前,按下DX100及示教编程器上的急停键,并确认伺服电源被切断。伺服电源被切断后,示教编程器上的伺服通的灯熄灭。
在紧急情况下,若不能及时制动机器人,则可能引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事故,

按急停键

在机器人动作范围内示教时,要遵循以下事项:

-保持从正面观看机器人。
-遵守操作步骤。
-考虑机器人突然向自己所处方位运动时的应变方案。
-确保设置躲避场所,以防万一。
在进行以下作业时,请确认机器人的动作范围有没有人。
-DX100接通电源时。
-用示教编程器。操作机器人时。
-试运行时
-自动再现时。
不慎进入与机器人发生接触时或发生异常,也请立即按下急停键。

下图为急停按钮所在的位子。

视角编辑器与控制柜的右上角。

绝不要倚靠在 NX100 或其他控制柜上;不要随意地按动操作键。

在操作期间,绝不允许非工作人员触动 NX100。

再现模式的时候
关闭安全栏时,按下示教编程器的(伺服准备)就接通了伺服电源,接通后伺服通灯亮。(注意:安全栏打开时伺服电源不能接通)
示教模式的时候
1,按住示教编程器的(伺服准备)按钮,点亮(伺服通灯)
2,握住视角编辑器的安全开关,接通伺服电源,视角编程器的(伺服通)灯点亮。

伺服电源切断(急停)
按下急停,伺服电源被切断,不能进行机器人的操作
主电源切断
DX100前面的主电源开关旋转到OFF侧,主电源被切断。
如下图所示

1.5 机器人的安全注意事项
1.5.1 安装及配线安全
选择一个区域安装机器人,并确认此区域足够大,以确保装有工具的机器人转动时不会碰着墙、安全围栏或控制柜。

接地工程要遵守电气设备标准及内线规章制度。

机器人本体尽可能用天车来搬。
搬运时尽可能按照机器人出厂姿态,(空间小,绳不会碰到电缆)
起吊NX100 时,请检查下列事项:

如果在安装前需临时保管机器人,则应将其放在稳固的平面上,并采取措施以防非工作人员随意触动。

确认有足够的空间来维修机器人、 NX100 和其它外围设备。
为了确保安全, 一定要在能看得见机器人的位置进行操作。
 NX100 应安装在机器人动作范围的安全围栏之外。

针对各种机器人,应按说明书中规定的螺栓大小及类型来安装机器人.

设定后将NX100 的位置固定。

为NX100 配线前须熟悉配线图,配线须按配线图进行。
在进行NX100 与机器人、外围设备间的配线及配管时须采取防护措施,如将管、线或电缆从坑内穿过或加保护盖予以遮盖,以免被人踩坏或被叉车辗压而坏。

安全篇-关于MOTOMAN 的安全事项

1.5.3 操作安全
当往机器人上安装一个工具时,务必先切断(OFF) 控制柜及所装工具上的电源并锁住其电源开关,而且要挂一个警示牌。

绝不要超过机器人的允许范围 。

无论何时如有可能的话, 应在作业区外进行示教工作。
当在机器人动作范围内进行示教工作时,则应遵守下列警示:
 - 始终从机器人的前方进行观察。
 - 始终按预先制定好的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 始终具有一个当机器人万一发生未预料的动作而进行躲避的想法。
 - 确保您自己在紧急的情况下有退路

在操作机器人前,应先按NX100 前门及示教编程器右上方的急停键,以检查“伺服准备”的指示灯是否熄灭,并确认其电源确已关闭。
在执行下列操作前,应确认机器人动作范围内无任何人:
- 接通NX100 的电源时。
- 用示教编程器移动机器人时。
- 试运行时。
- 再现操作时。

1 示教机器人前先执行下列检查步骤。
示教编程器使用完毕后, 务必挂回到NX100 控制柜的钩子上。

2.1 装箱内容确认
产品到达后请清点其发货清单,标准的发货清单中包括下列5 项内容:
• 机器人
• NX100 控制柜
• 示教编程器
• 供电电缆( 机器人与NX100 间的电缆)
• 全套说明书(光盘)

2.2 订货号确认
确认机器人与NX100 上的订货号是否一致。

3 安装
3.1 搬运方法
3.1.1 用吊车搬运控制柜
3.1.2 用叉车搬运控制柜
• 确认有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使NX100 能被安全的搬运到安装场地。
• 通知在叉车路经地区工作的人员,请他们注意控制柜正在搬运过程中。.
• 搬运时应避免控制柜移位或倾倒。.
• 搬运控制柜时应尽可能地放低其高度位置。
• 搬运期间应避免振动、摔落或撞击控制柜。

3.2 安装场所和环境
• 安装NX100 前安装地点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操作期间其环境温度应在0 至 45° C (32至 113°F)之间 ;搬运及维修期间应为 -10至 60°C (14至140°F) 。
• 湿度必须低于结露点( 相对湿度 10% 以下)。
• 灰尘、粉尘、油烟、水较少的场所。
• 作业区内不允许有易燃品及腐蚀性液体和气体。
• 对NX100 的振动或冲击能量小的场所( 振动在0.5G 以下)。
• 附近应无大的电器噪音源(如气体保护焊(TIG) 设备等)。
• 没有与移动设备( 如叉车) 碰撞的潜在危险。

3.2 安装场所和环境
• 安装NX100 前安装地点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操作期间其环境温度应在0 至 45° C (32至 113°F)之间 ;搬运及维修期间应为 -10至 60°C (14至140°F) 。
• 湿度必须低于结露点( 相对湿度 10% 以下)。
• 灰尘、粉尘、油烟、水较少的场所。
• 作业区内不允许有易燃品及腐蚀性液体和气体。
• 对NX100 的振动或冲击能量小的场所( 振动在0.5G 以下)。
• 附近应无大的电器噪音源(如气体保护焊(TIG) 设备等)。
• 没有与移动设备( 如叉车) 碰撞的潜在危险。

4 配线
4.1 电缆连接的注意事项
连接控制柜与外围设备间的电缆是低压电缆。控制柜的信号电缆要远离主电源电路,高压电源线路不与控制柜的信号电缆平行。
确认插座和电缆编号,防止错误的连接引设备的损坏。
连接电缆时要让所有非工作人员撤离现场。 要把所有电缆安放在地下带盖的电缆沟中。
4.2 供电电源
4.2.1 三相电源
三相电源是由交流200V,50Hz 和交流220V,50/60Hz 组成。波动范围(+10%~-15%)
当存在有临时性的电源频率中断或电压下降时, 停电处理电路动作和伺服电源切断。
将控制柜电源连接到一个电压波动小的稳定输入电源上去。

4.2.4 一次侧电源开关的安装

上表列出了最大负载值 ( 有效载荷、操作速度和频率等) 时的容量,但电源容量是取决于工作状况而有所不同的。
选择变压器所需的资料请向本公司销售部门咨询。

4.3 连接方法

4.3.1 一次侧电源的连接
1. 打开NX100 的前门

网友A(2019-12-23):
感谢楼主分享,好好研究一下..谢楼主分享,谢楼主分享,好好研究一下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2020-12-22):
楼主找到了吗?是否可以分享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