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与西门子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9-10-08):
我用WINCC7.4SPI+upd2创建了一个项目,端口设置,变量连接什么的都正确,pingPLC也可以ping通,为什么会与西门子PLC无法连接呢?在用系统自带的争端工具诊断时会显示连接终端呢?

网友A:
最好把你通信参数设置这块截图上传看看,能Ping通不一定可以通信上,这很正常。不行你可以通过OPC方式

楼主:
大佬。你看一下,这个就是PG端口设置和内部变量设置截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通信参数设置这块截图上传看看,能Ping通不一...

大佬。你看一下,这个就是PG端口设置和内部变量设置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