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发帖求大神松下A6伺服运行平滑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9-10-08):
新人上路~不足之处请多多包涵
类似的描述:半杯水固定在伺服电机控制的轴上,来回反复快速运动,杯子里的水晃荡平稳 不撒出来
求调试过程~谢谢

网友A:
调试过程就是如果启停时间越短,运行晃荡越厉害,只能有硬件之后改变速度及启停时间,看看哪个参数是最佳的,因为不一定有人做过相关的案例,所以只能你自己去多试试参数,看看哪个参数下系统最稳定平滑,要有耐心

网友B:
松下伺服方面你可以试试尖端制振功能和模型制振功能,松下有这两种制振功能,尖端制振对伺服的响应性影响比较大,加尖端制振后响应会滞后;模型制振是A6新加的功能,你可以试试;具体你可以在松下伺服电机官网下载一下A6手册,看一下第五章调整里面的内容介绍。

网友C(2019-11-08):
引用 网友B:
松下伺服方面你可以试试尖端制振功能和模型制振功能,松下...

赞同前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