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内部结构与接线原理,再也不用担心接错线了

楼主(2019-10-08):
提到空气开关,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如今空气开关已经成为保护电路安全的必备电器,但空气开关的接线也是很重要的,一旦接错,就很有可能导致线路短路从而就可能引起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那么空气开关应该如何接线呢?

空气开关简介

空气开关是断路器的一种,又名“开关断路器”,其工作原理是一旦电路中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此外空气开关还能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短路,欠电压,严重过载等进行保护,集控制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身。

空气开关接线

现在家居用电应按照明回路,空调回路,电源插座回路分开布线,其中一个回路出现故障时其他回路还可以正常供电,而插座回路则需要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以免引发触电危险。

空气开关

1.1p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单相单线,这种开关只能保护一根火线,所以只需要和火线连接,一般情况下其适用于照明或小功率电器。

2.2p用于一火线,一零线的接法,一般情况下用于220v左右的电器。它们的接线方式记住左零右火的习惯即可。

2p

3.3p,4p顾名思义就是用于三根火线380v左右接线和三火一零,用作380v电器和总开关。而漏电保护器又称漏电空气开关,它的接法如下。

4.接线方法,如果要安装室内电路,使用火线(红色),零线(蓝色)和地线(花色),那么就应该先正面安装开关,下端为出线,上端为进线,而地线则不用进开关。

空气开关接线原理图

空气开关跳闸

导致空气开关跳闸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最可能的就是空气开关的使用寿命到了,其次有可能是家里电器太多功率过大导致出现承载不了的情况,再或者就是夏季空气湿度大的原因。

建议大家要尽可能的避免所有大功率电器同时工作的情况,在夏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空气开关的防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