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打不开

楼主(2019-10-08):
刚开始下载的GX WORKS2能打开,用编程线连去别人的PLC之后就一直打不开了,无论从哪里下载都打不开,提示运行环境可能已损坏,请重新安装。怎么办?难道是别人的PLC做了手脚把我电脑弄坏了吗?

网友A:
首先一点,下载或者上传程序不可能把编程软件损坏,建议你考虑重装吧,安装时候建议看看你的系统是否满足。

网友B:
有可能是com口芯片坏了,有些人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程序就将com口的接线改了有正常的数据线连接就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com口芯片坏了,有些人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程序就...

就会烧坏电脑还是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