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Designer如何从PT上传到电脑

楼主(2019-10-08):
才开始上手,不熟悉。请教。

我用Sysmac Studio 已经可以通过以太网和PLC(NJ501-1300)通信,并且读出里面的项目;

但是用CX-Designer (3.7)没法和 显示屏(PT,NS15-TX01S-V2)通过以太网通信,IP地址能ping通。

请问,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份软件使用说明书看看

楼主:
看了,v099-e1-12_CX-Designer USER MANUAL.pdf,似乎没有针对性的描述。

谢谢!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份软件使用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