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用真实的PLC学编程(不是学习机)如何做好安全防护?

楼主(2019-10-08):
各位好,我想问下,能否买一台真正的PLC,而不是学习机,在家里学编程,比如机械手、电机正反转等小项目

如果这么做的话,在安全防护上需要做些什么准备?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想法挺好的,而且PLC这东西不只是要学好基本的理论知识,比如常规的电气知识,电机学原理,模拟电路及数字电路,供配电,传感器相关技术等等知识,还要注重平时多实际操作练习,在家玩的话,就注意气缸动作电机动作的时候不要伸手去碰,以免夹手。别的防护就是注意触电带来的危险。祝你成功!

楼主:
我暂时不接触气缸,只是看下各个输出指示灯状态,是否达到了输入的要求

引用 网友A:
你这想法挺好的,而且PLC这东西不只是要学好基本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