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会阻碍鼎瀚滚珠丝杆的使用吗?

楼主(2019-10-09):
在使用滚珠丝杆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针对滚珠丝杠间隙调节的问题,总结了三种关键方案:

一、螺纹调隙式:
  其中一个螺母的外端有凸缘而另一个螺母的外端没有凸缘而制有螺纹,它伸出套筒外,并用两个圆螺母固定着。旋转圆螺母时,即可消除间隙,并产生预拉紧力,调整好后再

用另一个圆螺母把它锁紧。

二、齿差调隙式:
  在两个螺母的凸缘上各制有圆柱齿轮,两者齿数相差一个齿,并装入内齿圈中,内齿圈用螺钉或定位销固定在套筒上。调整时,先取下两端的内齿圈,台湾鼎翰滚珠丝杆,当

两个滚珠螺母相对于套筒同方向转动相同齿数时,一个滚珠螺母对另一个滚珠螺母产生相对角位移,从而使滚珠螺母对于滚珠丝杠的螺旋滚道相对移动,达到消除间隙并施加预紧

力的目的。

三、垫片调隙式:
  通常用螺钉来连接滚珠丝杠两个螺母的凸缘,并在凸缘间加垫片。垫片的厚度调节会使螺母产生轴向位移,以达到消除间隙和产生预拉紧力的目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构造简单、可靠性好、刚度高以及装卸方便。但调整费时,并且在工作中不能随意调整,除非更换厚度不同的垫片。

滚珠丝杆无额定转矩这个参数。或者说对滚珠丝杆施加多大的转矩与其额定负荷无直接关系。这取决于长径比、安装形式、驱动端轴径以及加工同心度。另外请注意,要么是大转矩,要么是额定转矩,不能说大额定转矩。

由于滚珠丝杆里导致了摩擦设计因素的增加,同时也增加的扭矩,从而定位精度被这些因素所影响。被螺母和丝杆轴紧压着丝杆的时候,产生的楔效应是使其潜在摩擦的根源,当丝杆正转的时候,滚珠对着螺母挤压,反转的时候,则滚珠对着丝杆轴挤压。而滚动摩擦比较小,因此楔效应增大了扭矩。